分析MIC电路原件作用

楼主(2017-11-07):
   红色2个原件在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C408滤除RF signal差模噪声;C410,C411滤除RF signal共模噪声;比如GSM信号,射频和音频共用回流路径易导致传导干扰。
MIC是敏感型器件(内部PN结、放大电路)受干扰再放大影响有效输入语音信息。

MIC电路要用地包围,且必须打孔与主地相连。
C401,C402是隔直电容,这个隔直电容可以和后段的阻抗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由于音频信号频率为20Hz~20kHz,所以为了保证不损失音频信号,需要根据输入或者输出阻抗的不同选择适合的电容。耳机输出的阻抗一般为32ohms,遵循fp=1/(2*pi*R*C)计算,需要较大的隔离电容一般为100uF左右。但是由于音频功放和MIC的输入端阻抗较大,通常为几十K,所以MIC选择较小的电容就可以实现隔直作用,所以MIC选择的是100nF足以。
R401,C403,R404构成RC滤波电路,MIC的偏置电压(具体看规格书)可调整这几个的值计算。
MIC内部设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电容,电容的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是可动的,两端之间的距离和声音输入有关系,声音的大小、频率导致金属片震动产生幅度和频率的变化,如此,在电容这边就转换为电容电荷量大小与充电快慢,在MIC输出端就表示为一个幅度和频率有随着声音输入变化而变化的电信号。

网友:
偏置电压又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08滤除RF signal差模噪声;C410,C411滤除RF signal共模噪声;比如GSM信号,射频和音频共用回流路径易导 ...

谢谢版主 ,讲的很详细,通俗易懂!

网友:
    支持版主,很多地方看到过,但不了解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好来找,收藏

网友A:
此文档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文档有详细说明

谢谢,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4.7UF干掉百K-M级别的,100PF干掉500M-1G的.

网友:
    这个站一周前刚刚有了点起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文档有详细说明

    谢谢分享。

网友:
通俗易懂,牛人就是牛人,谢谢!

网友(2017-12-08):
引用 网友A:
C408滤除RF signal差模噪声;C410,C411滤除RF signal共模噪声;比如GSM信号,射频和音频共用回流路径易导 ...

版主讲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文档有详细说明

nice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A:
C408滤除RF signal差模噪声;C410,C411滤除RF signal共模噪声;比如GSM信号,射频和音频共用回流路径易导 ...

很好学到了很多

网友:
好资料,涨姿势了

网友:
讲的不错,不过积分不够,附件没法下载。

网友(2019-11-20):
說明淺顯易懂。~~超讚

网友:
    非常实用非常实用非常实用

网友:
    留个脚印,下次再来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12-25):
    讲的很细致,学到了很多

网友:
    没有钱了 :)

网友(2020-02-17):
    不错,先读读看

网友(2020-07-30):
    学习一下,方便下次查找

网友(2020-09-25):
    学习了,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