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使用建议

楼主(2017-11-08):
      引力波最近很火热,然而这个东西其实在1916年就被爱因斯坦预言过,但是直到今年才被测量到,由此可见维度越高的东西,量化的难度就越大。每一代人每一代的工程师都有他们自己的技术背景,如果不学习就很容易被淘汰!!就像我们现在的硬件工程师,满身的技能要求:
  •        要会使用烙铁、风枪,焊个电容电阻,吹个CPU
  •        要会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直流源、频谱仪、逻辑分析仪各种常见仪器
  •        要懂得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        要会匹配天线
  •        要会各种仿真工具,Multisim,HFSS,ADS
  •        要会画原理图,会orcad,logci,
  •        要会使用多种工具画PCB,多层板,盲埋板,电源板,射频板,
  •        要懂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
  •        要会写底层的驱动,点个屏,调下蓝牙,WIFI。
  •        要文能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

       然而这些在目前我们看来茫茫多的技术手段,在未来也许变得不再神秘,就像我们现在在也不用列方程去求解二阶低通滤波器和三阶低通滤波器一样,若干年后的物理可能都从计算空间辐射的电磁波变成了时空变换的四维空间,这需要我们多么勤奋才不被时代所淘汰啊。     当然,不用紧张。技术进化的难度系数随着维度的变化会越来越慢,就像从开普勒的行星绕日三大定律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只花了一百年不到就得到充分的论证。而相对论预言出的一个引力波就花了一百多年,还只是测量到而已,遑论黑洞了之流了。

    啰嗦两句,分享下最近做一个用四节电池供电的小设备带来的坑。干电池这个玩意,网上资料还真的很少。不得不花点时间充分测试一下。
    1、干电池电压的问题?
         一节AA电池到底多少V?标称当然是1.5V,当然实际真的不止,我买了10种电池,测量出各种类型电池的电压分享给大家。这个有什么用吗?我觉得挺有用的,起码在选DC.DC或者LDO的时候,耐压值要超过对应的数值,因为很多DCDC的耐压值实际只有6V,长期工作在6.5V的话,是否稳定可靠也是值得商榷。

品牌
单节电池电压  (V)
串联4节电压  (V)
金霸
1.58(6)       1.57(4)           1.59(2)
6.32
白象
1.62(7)       1.63(3)
6.52
松下
1.60(3)       1.61(9)
6.45
双鹿
1.61(10)
6.46
Super
12.6(14)     12.58(1)
-----------
南孚
1.61(12)
6.46
金霸王
1.61(12)
6.47
紫5
1.62(8)       1.63(2)
6.52
Romoss
1.61(10)
6.47
雷摄
1.60(12)
6.41

     2、干电池截止电压
            多少V就没电了?干电池是怪咖,实际上随着电量的降低,它的放电能力会跟随下降,基本上单节电池到0.9V就彻底没电了。如果四节串联在一起,选的DCDC的工作电压范围起码是3.6V---6.5V,当然如果能做电量检测,实际上在电池电压低于1.2V的时候,就要开始报警提示用户更换电池了。

    3、干电池的电量。

           这个是比较恶心,首先干电池的放电曲线和锂电池不一样,在不同电流的情况下,能够放出来的电量是有差异的,电流越小,能够放出来的电量就越多。
           因此,正确评估干电池的使用寿命,需要了解自身设备的电流大小,根据电流大小来评估使用寿命。
           南孚电池的几种典型的电量:
           300mA放电 1300mAH
           100mA放电 1900mAH
           50mA  放电 2200mAH

     4、干电池的内阻,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干电池的内阻比较大,而且随着电量的降低,内阻会逐渐的增大,尤其是对于四串的使用场景,内阻*4倍,此时一个300mA的负载就可以把电池电压拉到系统崩溃的边沿。见下图,实际电池端电压已经达到了4.2V,但是被瞬间的大电流拉到2.xV,因此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低电的情况下,一些大电流的外设需要有选择性的工作,比如WIFI、电机、功率大的喇叭等,避免异常关机。

    如何测量电池内阻?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档然后点到表笔两端?然后你会发现是0.现在也有专门测电池内阻的表,不过我们是散户、不想用那么复杂的方式。这个时候,初中物理如果没忘记的话,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测试。

   搭一个简单的电路,R1选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测试两种不同阻值下的电压。就可以列出两个一阶线性方程,求解即可。
   E=U/R1*(r+R1)

下图,使用的滑动变阻器。

使用的电池组

大概测试了下松下电池的内阻,单节电池在1.05V的时候,内阻可以到1.5欧姆,难怪一开喇叭和WIFI,我的屏幕就在闪,赶紧和应用这边沟通下,当电压低于4.5V的时候,进入省电模式,只做简单的语音提醒: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以上是我自己的实际调试经历,仅供分享,仅供参考。

网友:
很好的东东,交个朋友吧

网友:
    很有意思。楼主辛苦

网友:
    我们用的是12V 23A 电池,测量电压都超过12V,目前只能测试电池的放电性能。有的合格 有的不合格,只是测量电压完全不行.

网友A:
    可充放电的锂电池,一般是在什么条件下就没电啦?是电压低到一定幅度?会存在耗尽的情况,这样电池就充不进电了,有谁知道原理吗?

网友:
    感谢楼主,这种东西真用起来找资料参考都不知道到哪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充放电的锂电池,一般是在什么条件下就没电啦?是电压低到一定幅度?会存在耗尽的情况,这样电池就充不进 ...

    三元锂电池是一般放电到电压3.0V就没有电量了,铁锂是2.5V,锂电池一般都会加保护板,进行放电欠压,充电过压,短路等保护。

网友:
    偶啥时才能熬出头啊.

网友:
    非常仔细,也有启发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