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怎么做出弧形敷铜

楼主(2017-11-08):
如题,altium Designer 10怎么做出下面的弧形敷铜,谢谢!

网友A:
板框放了keepout,铺铜时按规则里的clearance进行避让,就呈这个圆弧了。
也可以在铺铜时使用shift+空格切换拐角类型得到圆弧,但是圆弧拐角不方便后期调整。

网友B:
板框放置带圆弧的Keepout layer ,然后铺铜面积大于板外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框放了keepout,铺铜时按规则里的clearance进行避让,就呈这个圆弧了。
也可以在铺铜时使用shift+空格切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框放置带圆弧的Keepout layer ,然后铺铜面积大于板外框就行。

谢谢

网友(2018-01-18):
选中边界层然后tools  菜单选convert TO pologon 这个选项后将敷铜改成顶层或底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