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想学习仿真,但不知从哪里开始,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楼主(2017-11-08):
想学习仿真,但不知从哪里开始,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一起学习啊,混论坛,看资料

网友:
先把原理搞清楚 仿真软件都是工具 多实践下就熟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重点是SI的原理。仿真软件 可以用来验证你学到的原理知识。

首先是学习SI知识, Eric的 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是必备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可以用SI9000来验证。比如说途中差分线的阻抗,回损,插损,什么时候比较差,什么时候比较好。

网友A(2017-12-21):
找个ADS软件
透过简单电路验证SI原理
相辅相成
会理解的快些

网友(2018-01-30):
感觉入门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ADS软件
透过简单电路验证SI原理
相辅相成

ADS软件也可以验证SI吗?有没有可能把Allegro的PCB文件导入ADS进行SI或者PI等仿真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