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颗什么物料

楼主(2017-11-08):
如题,封装1210,陶瓷的,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压降为0.628V,求教,这是一颗什么物料,应该是二极管但是找不到对应型号;

楼主:
黑点是负极

网友:
看外形像 陶瓷放电二极管 具体型号看你的需求选

网友:
看外形和我以前使用的一款空气放电管很像

网友A:
看起來像,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二极管了  黑点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多谢版主!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了  黑点负

好的,谢谢徐老师!

网友:
要相信自己~智商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