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做DDR SSO噪声分析仿真,选在的PCB板设置Setup bus group出现问题。

楼主(2017-11-08):
Sigrity做DDR SSO噪声分析仿真,选在的PCB板设置Setup bus group中Controller page选择期间后,下一步无法看到对应模型。请大牛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2017-12-20):
你前面是不是已经设置过一次BUS了?下面显示有网络了?

把下面的全删了,重新设置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问题看的不是太明白啊!!

网友(2018-01-23):
等我走到这步看看

网友:
加模型要手动添加文件所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