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锁相环功能?

楼主(2017-11-08):
       时不时碰到PLL锁相环这个概念,有没有大大详细说明下这个锁相环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参考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PLL/3852?fr=aladdin.
       一般时钟信号的频率不是很高,当需要高频时序信号时,通过PLL提高时钟频率,生成高频时序信号?

网友:
    最主要作用就是超频(分频和倍频)
常见的单片机比如STM32,MSP430内部时钟电路部分都有PLL
至于其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等资料网上就很多了
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18945#comment-18946

网友:
    PLL(Phase Locked Loop): 为锁相回路或锁相环,用来统一整合时脉讯号,使高频器件正常工作,如内存的存取资料等。PLL用于振荡器中的反馈技术。 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振荡信号同步。一般的晶振由于工艺与成本原因,做不到很高的频率,而在需要高频应用时,有相应的器件VCO,实现转成高频,但并不稳定,故利用锁相环路就可以实现稳定且高频的时脉冲讯号。百度的资料,后续详细解释下。

网友:
    1. 你电路时钟哪里来的?除低频用晶振,高频很多事PLL实现的 2. 发射机的载波,也是需要PLL实现,比如你需要一个800MHZ正弦波 3.PLL好处是可以产生多个信道频率信号,能快速切换

网友:
    K了我一个月的站,刚才site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