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請教如何使優化仿真跑出多組解?

楼主(2017-11-09):
目前在做一個電路的優化仿真,希望調整一組元件值來達成預期效果,
變數為幾個元件的元件值,
limit設置為在一個頻率範圍內低於某個值。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優化跑到某個符合條件的解就會停止,
能否改成如果設置需要跑10000次,
則優化能夠跑滿10000次, 並且將符合條件的解都存取或者列出來?

承上, 若可以在一定次數內跑出符合條件的多組解,
那能否改變條件, 並將第一次跑出的所有解都帶入新條件嘗試,
看第二次還符合條件的解剩下多少?

如圖, 即便設置最多跑10000次, 第5464次達到目標後即停止優化,
如何使其跑滿指定次數並列出多組解(如果有解)?

請各位大神幫忙~

网友A:
这是优化,所以只按你的条件得到一个最优解,多组的结果都是一个过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优化,所以只按你的条件得到一个最优解,多组的结果都是一个过程结果

意思是如果選擇優化的方式, 就只能按條件得到一個解即停止運算,
若想得到多組解或者跑滿所有次數, 就不能選擇使用優化的方式?

我後來找到另一個使用Yield的方式能依照設定的次數跑滿,
並告知符合條件的解有多少,
但這個方式看起來並無使用Error function的方式逼近,
因此只能設定很大的次數來涵蓋, 似乎效率很低。

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得到多組解,
甚至在變數範圍內找到所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