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里面输入汉字

楼主(2017-11-09):
    请问怎么怎么在allegro里面输入汉字,我用户组达不到,无法下载skill,请大神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方法当然是skill方便些,第二种方法就是在dxf里面做好,然后导入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法当然是skill方便些,第二种方法就是在dxf里面做好,然后导入dxf!

    我在dxf里面输入汉字,导入时汉字是无法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法当然是skill方便些,第二种方法就是在dxf里面做好,然后导入dxf!

    您可以给我传一个放置汉字的skill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dxf里面输入汉字,导入时汉字是无法导入的

    在dxf里面你用text肯定是导入不了的啦,要将文字的轮廓做出来,这样才能导入!你可以把你要的中文内容发上来,还有字体大小(以走线线宽来衡量字体大小),可以帮你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xf里面你用text肯定是导入不了的啦,要将文字的轮廓做出来,这样才能导入!你可以把你要的中文内容发 ...

    谢谢您啊,我把需要把文件中的logo放置PCB上。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啊,我把需要把文件中的logo放置PCB上。谢谢啊

    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哦,字体大小要做大多,字体大小以走线宽度衡量给我,宽度要多少mil的,等会太大了你板子没空间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哦,字体大小要做大多,字体大小以走线宽度衡量给我,宽度要多少mil的,等会太大了你 ...

    1.  字体走线按照4mil;
    2. 一个字的大小长为50mil,宽为50mil;
    3. 中文与英文需要两端对齐;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字体走线按照4mil;
    2. 一个字的大小长为50mil,宽为50mil;
    3. 中文与英文需要两端对齐;

    自己新建一个format symbol,然后导入这个sub-drawing做成封装,再放到板子上去即可!如果你不闲移动麻烦也可以直接在PCB上导入这个sub-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新建一个format symbol,然后导入这个sub-drawing做成封装,再放到板子上去即可!如果你不闲移动麻烦 ...

    我的用户组,无法下载附件,能不能发我邮箱里面一份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户组,无法下载附件,能不能发我邮箱里面一份啊。谢谢啊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新建一个format symbol,然后导入这个sub-drawing做成封装,再放到板子上去即可!如果你不闲移动麻烦 ...

    我的邮箱shaolinxu@yuankunxh.com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邮箱                    谢谢啊

    查收邮箱!

楼主:
    我使用的版本是17.0,为什么导入时是空的,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谢谢啊,那天给您说的字体有点小了,不过我也学会了,谢谢大神

网友(2020-07-28):
    要是有skill就会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