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7-11-09):
    有好几页原理图,对应一个PCB板,如何设计? 能像candence那样吗?就是好几个原理图,不想用层次原理图感觉搞不清楚,这样的话,能对这几页原理图一起器件编号吗?还有网络连接该如何设置,比如第一页一个网络连接到第二页网络?

网友A:
    AD可以分层次设计,也可以不分层次设计。
    如果不分层次设计,那么请记住:
1、不使用sheet symbol。
    2、每页之间的网络连接只使用netlabel,不使用port,当然电源和地可以使用power port;或者,可以使用port,但是在工程选项里把Net Identifier Scope 改为Global (Netlabels and ports globa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可以分层次设计,也可以不分层次设计。
如果不分层次设计,那么请记住:
1、不使用sheet symbol。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过了如下图所示好像可以.
    1.但是我原理图1和2都有一个电容编号为C1002,怎么不报错,还可以导入:
    2.你说的那个port我好像没用过,不太清楚,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不用port就不用设置。
    不报错,编译的时候要选择工程编译,然后在project options里看看,Error Report里是否设置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为error。

网友:
    你的图里已经报错了,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第一、C1002的红色波浪线。
第二、弹出的对话框的最底下红色字。

楼主:
    谢谢帮忙解答!我先自己找下。

楼主:
1.我找到了,没设置成global就报错,设置完了之后就行了。

2.多个原理图可以使用power port,取巧下,假如我所有的网络都使用power port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关键看你Net Identifier Scope里选哪个。
软件默认是Automatic(Based on project contents),你用power Port连接网络,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不小心选的是Strict Hierarchical ,那么power Port也只能在子图内连接。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建议使用power Port 来连接普通网络,毕竟power Port不是用来干这个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