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PCB 小数点位数

楼主(2017-11-09):
如图小数点后只能使用默认的2位,改不动?点上箭头数字不增加,点下箭头数字可减小。
有谁知道修改方法??

网友:
切换到公制改成4位,再切换回英制就能改了

网友:
将设计精度位数设置一下即可!

楼主:
按2楼操作可以改了,

3楼方法没成功,可能操作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说回来,mil为单位,2位小数还不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