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转换TDR阻抗 的原理/算法是什么

楼主(2017-11-09):
S参数转换TDR阻抗, 不通过仿真, 直接通过软件(如matlab等)计算得出, 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要从最基本的频域转时域的算法说起了,还包括窗函数等等。去找点论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从最基本的频域转时域的算法说起了,还包括窗函数等等。去找点论文看看吧

有没有推荐的论文?

网友B(2017-12-21):
搜寻s parameter impedance conversion就会出现很多相关文章
举个简单的例子
S11=(Zin-Zo)/(Zin+Zo)
当你知道S11多少,透过解公式与假设,就可以得到Zin为何

网友(2018-03-02):
引用 网友B:
搜寻s parameter impedance conversion就会出现很多相关文章
举个简单的例子
S11=(Zin-Zo)/(Zin+Zo)

频域转时域对应的理论模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