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显示成功导入到PCB,网络却没有变

楼主(2017-11-09):
    原理图改了,PCB里却没有变,为什么啊?求大神

网友A:
    你HDL画原理图后package有没有成功?如果package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把之前的一些shape或是cline给clp出来,然后把shape或cline删掉再导板子,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HDL画原理图后package有没有成功?如果package没有问题,那么你可以把之前的一些shape或是cline给clp出来 ...

    那如果是改版怎么办。。

网友:
    问题太笼统,可能原因多!!!

网友B(2018-03-14):
    到网表的时候,选项没勾对。

楼主(2018-10-09):
引用 网友B:
到网表的时候,选项没勾对。

是的,少勾了

网友:
    楼主,运行Export physical,出现如下错误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342): Design flow is Constraint Manager enabled, require pstcmdb.dat and pstcmbc.dat files.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9-02-26):
引用 楼主:
    是的,少勾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