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

楼主(2017-11-09):
请大家帮忙分析这个模拟电路。
XM1,XM2分别是正负压力传感器,J2是输出电压,
整个电路是通过XM1,XM2,分别接正负压后转换为电信号,放大输出到J2。
LT1014芯片里面每个部分电话是怎么个工作原理?求指教,谢谢~~

楼主:
LI1014的A,B,C,D部分分别是什么原理?请教大师。

楼主:
超级狗了,请帮忙啊。

您所撥的電話現在沒有回應,請查明後再撥!>_<|||

网友:
很帅气的原理图!比较奇怪的是两路压力信号为什么都要2.5V~5V。可能和你的实际应用有关系吧!从传感器输出来看吧。两路传感器输出(压力传感器一般是惠更斯电桥),其中一路经过,LI1014的C部分,构成,同相比例放大,放大倍数是(1+R5/R4);LI1014的B部分是反向比例放大,放大的前级反向端的信号,同相端是传感器的另外一路输出,这个给单电源供电的芯片,提供电压基准。信号放大12倍,进入LI1014的A部分。LI1014的A,B,看起来麻烦,其实就是一个减法器电路。R15和R18分的电压和刚刚放大的信号进行求差运算。因为不知道你的应用情况,只能从电路结构上分析了。

楼主:
那LT1014的D部分电路是干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T1014的D部分电路是干嘛呢?

跟随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T1014的D部分电路是干嘛呢?

既然是你娘太苛LinearTech)的運放,你就裝一下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然後原理圖畫進去仿真一下不就得了?

我昨天查過了,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裏面有 LT1014 啦!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2216-1-2.html

网友:
multisim里有LT1014,你仿真下就行了!

网友:
完全一头雾水,学习下

网友:
K了我一个月的站,刚才site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