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稳压输出带不起负载分析?

楼主(2017-11-09):
6V输出电压正常,但带不起负载,负载电流很小不到50MA,而直接接6V稳压电源来给负载是没问题的。有点怀疑是管子的问题?

給個 D1 的規格吧!^_^

网友:
是不是输入输出压差大,功耗大,给稳压器加个散热片呢

网友A:
你确定pin number画对了?

way

网友:
看错编辑,试试狗版主怀疑的吧

网友:
你用的到底是什么芯片?是CJ78L0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pin number画对了?

连接没问题,但我的输入与输出电容不是按这个来接的,输入100UF电容25V电容,输出100UF/16V电容

楼主:
稳压电源6V输出测试负载电流才15MA左右

网友(点评):
图画错了输出确有6V…………D1是关键,直流12V输入加D1做什么

网友B:
有个疑惑,直流输入的话,为什么加了桥形整流电路。

防反接吧?^_^

网友:
接地符号在图纸上没有体现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惑,直流输入的话,为什么加了桥形整流电路。

是的,

网友:
输入如果是直流,电路就有问题!以为你画错了!

网友:
倒不如直接跨过D1,把12V接在LDO上,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在分析

网友:
直流输入为什么接整流桥?  如果直流输入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好使的  将整流桥去掉  直接12V电压加载7806上就好使了

网友:
写得好啊 估计有马甲

网友(2018-01-12):
直流加整流桥?

网友(2018-05-07):
直流加整流桥,我没看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