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1.2 DRC问题

楼主(2017-11-10):
xpedition DRC问题,DRC检查时,明明有开放的扇出和开放的网线,风险就是没有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指的是hangers没有显示吗?开路的话由unrouted项显示。hangers显示一些断线头,短路等一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hangers没有显示吗?开路的话由unrouted项显示。hangers显示一些断线头,短路等一些信息!

unrouted项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hangers没有显示吗?开路的话由unrouted项显示。hangers显示一些断线头,短路等一些信息!

Open Fanouts没有显示

网友A:
DRC面板里对应的勾选项都选了吗,还有做完DRC得刷新? 如果都选了,也刷新了的话,就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面板里对应的勾选项都选了吗,还有做完DRC得刷新? 如果都选了,也刷新了的话,就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DRC如何刷新?

网友:
你用的是高版本的。我不确定界面是否还一样。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低版本的都是左下角有一个"#"键,点一下就是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