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10):
1.SMA头的线加粗隔层控阻抗

楼主:
2.不要有很长的线在分割上

楼主:
3.SMA头部分稍做隔离

楼主:
4.间距规则过大,导致平面切断

楼主:
5.铜皮最好不要跨越anti etch

楼主:
6.两层板电源地要多点连接

楼主:
8.电源网络加粗处理

楼主:
7.二极管封装和原理图不一致

楼主:
9.铜皮异常,优化

楼主:
10.带变压器的网口下挖空

楼主:
11.电源过孔没有起到连接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SMA头部分稍做隔离

除此,建议SMA座下面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