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llegro中互换两个Pin的网络属性?

楼主(2017-11-10):
请问如何在allegro中互换两个Pin的网络属性?不经过原理图上更改。

网友A:
菜单栏logic → net logic

楼主:
谢谢   已经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logic → net logic

谢谢。

网友:
这都被你们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ap pin

swap pin 会把封装都变掉吧

网友(2018-01-10):
应该是SWAP PIN吧,直接交换两PIN的网络,不会更改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