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DMI飞线导入ROUTER时消失不见了

楼主(2017-11-10):
5金币
各位pads大神,我最近弄了一个PCB,刚导入网表的时候还是正常的,切回几次LAYOUT,突然飞线就不见了,但网络还是存在,这时要按CTRL+M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切换到ROUTER里面飞线又不见了,我试过导出低版本ASC和查看飞线属性,都没有问题,附件是PCB文件,不知有没有朋友之前遇到过的?在线等

楼主:
忘记传附件了

网友:
隐藏了。菜单VIEW  ----NET中设置下

网友(2017-12-12):
三楼的方法试下,或者直接按ZU就出来了

网友A(2018-09-05):
又是没回复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4-16):
引用 网友A:
又是没回复怎么处理的

导出低版本,就没问题了,至于什么原因,到现在都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