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里面普通信号加不了过孔,router里面可以?

楼主(2017-11-10):
  为什么在LAYOUT里面加过孔电源信号的可以加,普通信号的加不上提示没有正确的过孔类型,但是在router里面可以加过孔呢?

网友:
这个软件就容易出这个问题,检查一下你的设置

网友:
    以前用PADS9.5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7-12-25):
    是不是LAYOUT规则设置那里还没选择你要打的过孔类型? 在RULES      Default  routing里面看看selected vias是否已经选择有你要用的过孔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