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线间距对信号影响大还是阻抗匹配影响大

楼主(2017-11-10):
       如题,比如DDR4差分走线周围空间不足,差分对线宽线间距20/47um,差分对与周围信号的间距25um,应该优先保证差分对的目标阻抗,还是优先保证差分对于周围信号线的间距,牺牲掉差分对组内的线间距,哪个影响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串扰重要还是阻抗匹配重要呢!我想说的都非常重要。

网友A:
    这个其实没办法哪一个更重要,而是怎么选择妥协。这个时候就是仿真软件的作用了,用不同的参数做个仿真看结果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这个要看裕量啊

网友:
    串扰和反射都重要,都需要避免

网友:
    这个差分对间47um,离旁边才25um,谁和谁先耦合啊??
做不了可以妥协啊,36欧的线宽太粗了,就弄40 左右  间距最好拉开

网友:
    优先保证阻抗

网友(2017-12-20):
    两者都需要考虑吧,25UM太近了,两者阻抗都稍微偏离一些,尽量拉开一些间距吧

网友:
    依楼主提供的数据来看,串扰的问题会严重些

    如果单纯讨论阻抗控制与串扰哪个重要,其实是该分开来谈的
    以差分线来说,阻抗控制的问题是远小於串扰造成的问题
如果差分线100ohm来讨论,通常允许正负15%的误差
    那就是正负15ohm左右,这是相当宽松的限制

    至於串扰问题,依照差分线的特性,是可以消除某程度的串扰影响
当P/N很近,收到同个串扰源的影响接近,可以透过差分消除
    但当P/N过大,各自串扰差异越大,越难消除,就会让讯号产生正负不对称

另外除了自身受到干扰的问题,仍必须探讨差分线干扰相邻单端线的问题
    DDR的差分线周围通常伴随着同个byte的单端资料线
    虽然差分自身可以消除耦合过来的串扰
但相邻的单端线却无法消除
    所以差分自身没事,但相邻的单端却遭殃了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的现在的情况是特定的环境下,布线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又不得不布线。不是说哪个哪个重不重要的问题。
就类似我们有视乎碰到的PCB LAYOUT根本做不到常规做法的,如果和客户区沟通,有些会适当放宽,有些硬件直接扔一个规范文档过来,问题是这些文档要求难道我们没有嘛??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解决当前困境的方案,不是说说拉开间距,都重要就好了,要是能拉开间距,有空间布线,这个问题还存在吗?晕
    正如9楼上所说的,阻抗可以适当放宽,跑不了太高的可以降频来,还可以有测试的可能,而窜扰太严重的话,线做出来是不能动的,调都难调,估计直接GAME OVEER都有可能,相对比来说,窜扰才是主要矛盾,适当折中一下最好。做出来的如果保证不了100%OK的,先保证是能调试用的,发现问题可以在下一版改版(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次不改?这些涉及到结构的问题,不是LAYOUT说怎么弄就怎么弄的,万一折中方案调试出来OK呢? 而整不出来就更有理由要求改了

网友(2018-01-19):
    你这个应该是串扰和阻抗的问题吧,我觉得需要仿真一下,来看看具体的影响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神

网友(2018-02-28):
    串扰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没办法哪一个更重要,而是怎么选择妥协。这个时候就是仿真软件的作用了,用不同的参数做个仿真看结 ...

    想问下这个案例如果仿真对比的话,怎么仿,推荐用什么软件啊?
    提取整组DQ的S参数,搭模型看阻抗和串扰吗?

网友(2018-04-13):
阻抗没那么主要,首先odt会帮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