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ROOM规则报错

楼主(2017-11-11):
    各位大师,小弟请教一下,我用AD9放置一个ROOM规则想设置ROOM内的线宽规则,运行DRC检查后提示ROOM Definition Between Component CN12 on toplayer AND RULE ON Toplayer ,我把ROOM 属性修改成in Component (CN12)了还是报错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CN12原先属于这个room,但是你把它移出来了。如果room已经达到了你的线宽规则目的,那么完全可以把Room Definition的DRC检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N12原先属于这个room,但是你把它移出来了。如果room已经达到了你的线宽规则目的,那么完全可以把 ...

    您的意思比如我把room设置成incomponent CN12,范围最好要把他覆盖下来是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我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
    我的习惯是删掉room或不检查这一项

网友(2018-03-14):
    如果放置room,需要对room区域进行规则设计,比如room内线宽 间距,过孔大小等等。或者直接删除ROOM也行,AD放置ROOM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也可以不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