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载板过孔问题

楼主(2017-11-11):
板上的过孔,本来都可以用通孔,为什么还要做盲孔呢? 底层看不到孔。

网友:
比如:当芯片BGA球间距很小时,你只能设计很小直径的孔,这时如果板子很厚,就会存在厚径比问题,小孔钻头根本无法钻通板子,这样就只能用盲孔了。

网友:
板子小BGA多且间距小的时候,你用通孔线根本走不出来.

网友:
补充下,还有线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

网友:
孔径太小,不能机械钻孔,只能激光钻孔

网友(2018-01-15):
本来都可以用通孔,还要做盲孔,那估计是板子太厚了发,钻头没法钻通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