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7-11-11):
昨天晚上allegro出问题然后卸载重新安装一下 出现了很诡异的情况。请问怎么解决啊。整的快崩溃了。

楼主:
然后我安装网上的教程吧环境变量中的allegro部分挪到前面。还是不行。我的系统是win1032位,装的有pads

网友A:
    我身边win10 的没有装成功人

网友:
    之前也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通过以下方法解决的:先将电脑上的VC2005运行程序卸载掉或直接运行“微软清理工具包msicuu2.exe”工具清理一下也可以,然后再运行“vc2005_x86_sp1.exe”安装新的VC2005运行库即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看看!两个运行程序百度都可以下载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身边win10 的没有装成功人

    我Win10 64位的装的16.6.

网友:
    建议楼主百度“吴川斌”, 用阿狸狗破戒大师重新装一次。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Win10 64位的装的16.6.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安装破解之后,继续安装补丁覆盖之前的cadence16.6文件夹,继续破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安装补丁的时候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文件夹然后复制替换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安装破解之后,继续安装补丁覆盖之前的cadence16.6文件夹,继 ...

    你好,没有安装补丁,破解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没有安装补丁,破解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没有安装补丁出现这种问题,这个我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