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2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13):
1.top参考第三层没有铺铜

楼主:
2.差分线跨分割

楼主:
3.电源不要走到RF区域

楼主:
4.电源补强

楼主:
5.共模电感前后分开

楼主:
6.电源输出加宽

楼主:
7.匹配电阻应该放置到末端

楼主:
8.上下隔离部分不能放一起建议独立分开

楼主:
9.规则设置不合理,走线部分没有参考平面了

楼主:
10.时钟源端匹配靠近放置

楼主:
11.时钟线不要直接在滤波电容中间穿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时钟线不要直接在滤波电容中间穿过

怎么感觉这个晶振周围没器件呢,难道把电源电路和使能电阻放背面了吗?
晶振处理方法最好是电源和使能都放在同一面,周围包一圈地铜与其他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时钟线不要直接在滤波电容中间穿过

这个是有源晶振,外围不需要什么器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