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4 修改封装丝印更新到PCB问题

楼主(2017-11-13):
本人修改封装丝印的字体和大小后,原理图中更新库,再在PCB中更新库,但是PCB中放置过的元器件丝印怎么也不改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用一下Replace cell就可以了,注意得把keep text...选项空白不打勾!

网友:
是要重新生成丝印的吧!或者是不是丝印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下Replace cell就可以了,注意得把keep text...选项空白不打勾!

确实成功了。具体 步骤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