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厂说元件太小焊不了, 可只是0201的啊

楼主(2017-11-13):
如题, 是不是这家太差了,求推荐。

网友:
能力不行吧

网友:
0201确实是很多小厂贴不了的。

网友:
这家工艺能力不行,机器差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用问哈,目前0201贴片是肯定做得了的,但是不同板厂的工艺能力不一样,能力弱些的工厂就做不了。像0201和3mil以下线宽这种工艺就应该找工艺能力强点的板厂,如果那家板厂说做不了只能说他家的工艺能力不行!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0201的还做不了,能力不行。

网友:
    0201来 我们帮你贴 一打一个准

网友(2017-12-19):
    0201要大厂才可靠

网友:
    部分小厂家暂时做不了

网友:
    看工厂的方向,方向不同,设备不一样,打不了0201也不稀奇,你可以找相应的工厂啊

网友:
    0201在十年前大型服务器上都用了,能力不行啊。

网友(2018-01-19):
    一般的小厂仅能贴到0402,要贴0201元件找贴过手机和3G无线网卡的工厂,一找一个准

网友:
    跟板厂的贴片机有关,采用电动飞达的贴片机基本能贴。但是很多贴片厂还采用气动飞达

网友(2018-03-06):
普通的贴片厂一般贴0402,并且要严格认真控制,0402很容立碑和便宜,装备精密的厂可以贴0201,这些厂通常是封装厂,工艺要求高,相应的成本也会高。

网友(2018-07-30):
0402我都觉得小,不要说0201了,我曾经手工贴过0402,气得头顶快要冒烟了。后来不做了,走人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2018-09-17):
    我们支持多种型号的smt贴片

网友:
0201阻容件,因为体积太小,需要贴片机的识别精度很高,其次只能采用电动飞达,雅马哈YS24可以做到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