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KILL遇到的奇葩问题~~哪位大神知道,好捉急

楼主(2017-11-13):
用这个skill设置内存等长(如图一),误操作关闭了窗口,再打开  就怎么也打不开,提示如图二,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
关闭软件重启!

网友A:
    如果没加密可以慢慢找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加密可以慢慢找BUG

关闭软件了,也把cadence重新替换之前的,重新放了SKILL文件,但还是提示这个错误,SKILL中的其他功能可以使用,唯独pinpair不行,不知道 咋找BUG呢?

网友A:
    之前能用也是同一个版本的ALLEGRO吗,可能老SKILL不兼容新的版本,新版本有些命令变了,只能看懂代码去慢慢验证调试哪里出的错。

网友A:
    你这个提示return用法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能用也是同一个版本的ALLEGRO吗,可能老SKILL不兼容新的版本,新版本有些命令变了,只能看懂代码去慢慢 ...

    版本没变,还是16.6,但那个代码不太会看哦,是需要对LIE文件操作吗?

网友A:
    最好用notepad++打开,方便调试,会C的话,1,2个星期就可以写些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notepad++打开,方便调试,会C的话,1,2个星期就可以写些简单的了。

好吧  没弄过这个,寻思直接拿来用的SKILL,结果被我用坏了

网友:
    skill 发出来        一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提示return用法错误了,

    return用法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turn用法错误怎么解决?

    你去SKIL论坛发下,我刚学SKILL时候就去那里学的,现在几年不用也忘记了。这个要源码才能解决,要一步步调试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SKIL论坛发下,我刚学SKILL时候就去那里学的,现在几年不用也忘记了。这个要源码才能解决,要一步步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你之前设置了什么参数不符合要求? 感觉你有这些时间,手动都设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