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PORT怎么复用,可以导出另存为吗?

楼主(2017-11-13):
如题,每次输入都麻烦。

网友A:
这个不是PORT吧?这些才是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ORT吧?这些才是吧

是的,目前是另存为SPD,再重新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下这里

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