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钟之后开启看门狗如何实现

楼主(2017-11-14):
系统上电后,一分钟之后开启看门狗如何实现?

楼主:
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用单稳态触发器74HC221产生1分钟的高电平脉冲,脉冲后沿使能看门狗。tw=0.7Cext*Rext,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稳态触发器74HC221产生1分钟的高电平脉冲,脉冲后沿使能看门狗。tw=0.7Cext*Rext,看行不行?

谢谢,这个好复杂
还有什么其他简单的方法实现1分钟延迟之后打开看门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好复杂
还有什么其他简单的方法实现1分钟延迟之后打开看门狗了??

你就找隻有使能Enable)管腳的看門狗,然後看要用 RC 或是 555 一分鐘後去啟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找隻有使能(Enable)管腳的看門狗,然後看要用 RC 或是 555 一分鐘後去啟動它!

谢谢,我找一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一找看

SEIKO EPSON S-19400/19401 Series

网友B:
ST Micro Elecctronics STWD100

以前用過!

ST STWD10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IKO EPSON S-19400/19401 Series

谢谢!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 Micro Elecctronics STWD100

以前用過!

谢谢!厉害

互助啦!^_^

网友:
定时看门狗 maxin和ti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找隻有使能(Enable)管腳的看門狗,然後看要用 RC 或是 555 一分鐘後去啟動它!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单片机一分钟后使能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也納悶啊~不過我就遵照需求回答,沒有多問。也許系統中沒有單片機吧?^_^

网友:
呵呵,等着就等着....

网友:
    有很多复位的片子,比如sp706什么的。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RC阻容延时10M×10uF

网友:
    用TI 的 TPL5010 最长可以72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