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图中D1有什么作用,U1能正常放大吗?

楼主(2017-11-14):
    图中D1有什么作用,U1能正常放大吗?

网友:
    个人理解是弱信号不通过(或者理解为不需要的)

楼主:
    个人认为U1是不是一直处于开环状态呢??????

网友A:
    单极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极性放大

    是用于单极性放大,请问一下U1是怎么形成闭环的呢?

网友:
    放大不了吧  单极性放大不是用该有个放大参考基准的吗  这个貌似是同极性放大放大AU=1+Rf/R-  你这个rf是0  输入=输出  达不到放大效果吧。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是脉宽 展宽电路嘛。D1的作用就是防止保持时,电流被放掉。

网友:
    这能放大吗?不是做比较器?

网友:
    今天看了下自己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