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怎样将Cadence *.BRD文件中的 Backdrill 导入到Sigrity 中?

楼主(2017-11-14):
我自己用的是cadence 16.6 和Sigrity 2017, 由于板子中有backdrill, 导入到Sigrity 中检查backdrill 并没有导入进去,必须手动修改,数量比较多,比较花费时间,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快捷的方法直接能够将板子中的backdrill信息导入到Sigrity 中? 板子中stub 设置的是0.1mm。

网友A:
你在BRD里面设置好没?这个要设置哪层到哪层的,单独一个数字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BRD里面设置好没?这个要设置哪层到哪层的,单独一个数字是不行的

板子里面你是怎么设置的?我是对每个需要backdrill 的net 添加“Backdrill_Max_Pth_Stub”属性,然后NC drill 的。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
还要设置孔,当做B/B VIA,软件才能识别,如果具体多少mil,好像不行

楼主:
为啥你的设置页面和我的不一样? 你的17.2的吗?

网友(2022-11-01):
引用 楼主:
为啥你的设置页面和我的不一样? 你的17.2的吗?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