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破解出现下面图面,除了导入网络表找不到元件,其他功能正常

楼主(2017-11-14):
16.6破解出现下面图面,除了导入网络表找不到元件,其他功能正常,重新安装几次都是这样,要怎么破?
导入网络表找不到元件:确定路径都是设置正确的,导入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对应的footprint封装

楼主:
不好意思,帖子找不到在哪悬赏了。还往各位大大帮忙看看上面的问题

网友A:
提示有变量没定义呢

导网表找不到库应该不是这个提示的吧?

网友:
evn文件里面得配置有问题,用记事本打开提示路径下得那个env文件,看看第10行是什么内容,软件提示的是第10行内容有问题。或者找别人发个env给你替换掉或把原来那个删掉试试看!

网友:
可以再装个16.3试试,16.6不行就切换到16.3顶着用,16.3比较稳定些

网友:
叫别人,给你发个env文件覆盖下,快捷键更新为自己常用,试试,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有变量没定义呢

导网表找不到库应该不是这个提示的吧?

你说的是对的,每次打开时出现这个提示,软件用起来除了找不到元件(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其他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