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容量大小选择

楼主(2017-11-14):
怎么知道自己所需的DDR要多大内存,DDR的内存大小选择跟什么有关,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最直接的就跟你跑的数据量有关系

网友A:
跟你数据量,实时带宽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数据量,实时带宽相关

那怎么知道数据量和带宽呢

网友:
这个不都是根据官方的参考设计来的吗

网友:
与上层应用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是跑linux还是Android,然后应用的内存消耗。不过设计时可以预留,比如可先只焊接一个通道

网友(2018-05-06):
    和你的CPU主频有关系

网友:
    反正工作频率不要超过主频,容量和CPU判断电平和数据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