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15):
1.等长未处理

楼主:
2.CLK没有按照规范等长

楼主:
3.隔离焊盘太大导致高速差分走线没有完整参考平面

楼主:
4.原理要求需要过大电流,加宽走线

楼主:
5.LED极性反了

楼主:
6.48V没做安规

楼主:
7.铜皮挖空大,距离板边15-20mil左右即可。

楼主:
8.高低压做一下隔离处理

楼主:
9.隔离器件中间挖空处理

楼主:
10.CAN部分走差分

楼主:
12.尺寸标注有误差

楼主:
11.耳机线走8-10mil已经足够了,不要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6.48V没做安规

谁能普及一下安规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里为什么要做等长呢

网友(2017-12-20):
引用 楼主:
5.LED极性反了

做的封装画的二极管的正负极和封封装上标的正极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