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llegro鋪同時有辦法設定和PAD用十字連接嗎?

楼主(2017-11-15):
請問allegro鋪同時有辦法設定和PAD用十字連接嗎?

网友:
铜箔设置: smd pin 设成othogonal就是十字连接啦

网友A:
PIN如下图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如下图设下

多謝樓主順便請教一下靜態銅皮動態銅皮是差在哪

网友:
0603封装及以上表贴pin是需要铺完整铜比较好,建议通孔过波峰焊器件用花连接,防止散热过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樓主順便請教一下靜態銅皮動態銅皮是差在哪

一个动态会自动避让,一个静态短路了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