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 建立封装碰到问题

楼主(2017-11-15):
软件版本状态:
cadence SPB 16.6
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用OrCAD Library Builder建立封装,碰到了问题,
allegro中Command窗口如下打印:
Starting new design...
Script version: 16.5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E- Window is disabled, command may not be allowed: fillin yes
E- *Error* EDA365_New: too many arguments (0 expected, 2 given) - ("CAPM5032X280N.dra" "Package Symbol")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E- Command not found: add pin
Begin Load EDA365 skill...
>>EDA365 Skill V2.4 加载成功!
>>菜单快捷键CTRL+E
Command >

寻度娘无果,望大神出手,求解!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的16.5的脚本,在16.6中庸来建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的16.5的脚本,在16.6中庸来建库啊?

那应该是向下兼容的才对啊。
脚本是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生成的,调用Cadence SPB 16.6中allegro执行的时候 出错的。
二楼的答复没法解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向下兼容的才对啊。
脚本是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生成的,调用Cadence SPB 16.6中alle ...

这个工具不支持16.6以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不支持16.6以下版本

知道原因了!!!!!!!!!!!!我好激动啊
1.脚本是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生成的,
    脚本没有错误,
2.调用Cadence SPB 16.6中allegro执行的时候 出错的,
    原因是因为调用allegro时,是一个新建的unname.brd文件,它无法执行add pin命令,

3.于是就想到add pin命令是在新建dra格式时才有的command,于是新建package symbol,在uname.dra时,调用脚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