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入edif原理图整体变大问题

楼主(2017-11-15):
我需要打开一个用dxdesiger画的原理图,dxdesiger用A4纸画的原理图,用orcad导入edif原理图后,发现整体变大了10倍,图纸尺寸变成2910mm*2100mm,符号也变大了10倍,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有默认设置没做好?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吖,谢谢.

网友:
是不是导的时候单位没有对应上啊?
类似于PCB导DXF时候,单位没弄好就变的很大或者很小那样

楼主:
关键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解决吖,已完美转换

网友(2023-01-10):
引用 楼主:
关键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解决吖,已完美转换

大佬,怎么解决的?我这边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9-06):
引用 楼主:
关键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解决吖,已完美转换

大佬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24-01-11):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解决吖,已完美转换

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