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import art

楼主(2017-11-15):
有gerber文件,如何导入到PCB中生成一个完整的PCB呢?

网友:
从没听说过allegro有这种功能哦,这是你自己想的吧?

网友:
Gerber 可以转成DXF,再导入到allegro,可以试试

网友:
谁知道这功能我也好想学学,哈哈

网友:
可以看图,生成PCB肯定不行,GERBER文件里面多器件和焊盘之类的都没定义的,就是个图吧,

如果你有库,可以导进去照着弄

网友:
可以当做抄板来做,直接导是不行的

网友:
木有这个操作吧。

网友:
直接导这个肯定不行的拉

网友:
可以导入,没有网络,先设置叠层信息,后在file--import-atrwork...,但是得选对对应层

网友:
这个这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