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耐压问题咨询?

楼主(2017-11-16):
想了解一下,PCB板材耐压一般都是多少(层与层之间),
度娘上查看,通用建议250V/MIL,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规范准则。
谢谢!

网友:
PCB板材包括很多种类的,不同的板材应该不是一样的,楼主看下你用的什么板材,可以查询下板材资料的

网友:
我们有些板在金百泽做的,技术服务很不错,推荐楼主可以找他们的工艺人员咨询详细参数。

网友:
    还是确定怎么板材后咨询制作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