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PHY的故障排查

楼主(2017-11-16):
5金币

各位大侠,目前我正在做一个本以为简单的项目,其中一块就是基于RTL8211E的以太网通信,MAC用FPGA实现。结果板子来了之后发现,上电之后(FPGA没烧固件)以太网非常不稳定,时而可以识别出千兆网,时而又不能识别了,断断续续的,而且本批做的板子里,有的板子相对稳定性还好,大约十分钟会突然不识别一下,有的板子稳定性很差,十几秒就会不识别一下。采数更是差别很大,有的板子采10分钟丢一帧,有的板子采一帧丢一帧,基本一比一的丢数。

解决了!感谢关注!

网友A:
1,这种丢包问题,看看 电源的电容是否有焊接,值是否合理一般要个10uf的?2,布板时电容距离电源引脚距离是否太远?3,接口的电平(fpga 到rgmii)是否一致?

楼主:
如果回帖不太方便的大侠,可以加我qq,553818506

网友B:
你直接转pdf呢?ad的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转pdf呢?ad的打不开

好的

楼主:
顶一下,等待大神出现

楼主:
已解决,封贴

网友C:
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丢包问题,看看 电源的电容是否有焊接,值是否合理一般要个10uf的?2,布板时电容距离电源引脚距离 ...

经过多遍排查,确实和电源有关,虽然0.5cm内有一大一小两个电容,但是因为引脚比较密,所以只用两根6mil细线做扇出,并且共用了一个过孔。没想到这个芯片对电源如此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回事啊

电源的问题,用于产生1.05V的3.3V引脚扇出走线较细(两根6mil),导致在初始化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的问题,用于产生1.05V的3.3V引脚扇出走线较细(两根6mil),导致在初始化时

你的意思是,电源引脚滤波效果不好,还是只用一个过孔到另电容,导致电源电流不够吗?  是哪个引脚,能否说一下,目前也正在用RTL82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电源引脚滤波效果不好,还是只用一个过孔到另电容,导致电源电流不够吗?  是哪个引脚,能否 ...

主要是电流的问题,PHY在初始化或者数据开始传输的瞬间会有一个电流的瞬变,而这个电流的源头是来自于VDDREG的两个引脚;所以首先需要0.5cm内有个大电容(数据手册是4.7uF,我用的10uF),可以立即提供所需的这部分电流,同时走线不能成为电流瞬间增大的瓶颈,尽量使PHY和大电容在同一层,用铜直接相连

网友:
    这个做loading的测试应该看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