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II转RG45

楼主(2017-11-16):
求推荐RMII转RG45接口的芯片,只转1个RJ45,八根线的,谢谢

网友A:
REALTEK的 8201F 可以
还有 DM9162

RTL8201E(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TEK的 8201F 可以
还有 DM9162

这两个是10/100M的,有1000M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是10/100M的,有1000M的吗

RMII就是百兆的,千兆的叫RGMII,先搞清楚你的需求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是想找个网络phy,这东西满世界都是。

网友:
    realtek 和 IC puls满满都是你要得的东西吧

网友:
    RTL8211F 千兆PHY

网友:
    Broadcom B50212千兆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