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上电瞬间过冲

楼主(2017-11-17):
设计了一个板子,有3个相同的DC-DC电路,共用一个电源供电,分别降压为5V、3.3V、4.1V,用示波器查看上电瞬间,有很大的过冲大概是400mV左右,每个电源都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方法抑制这个过冲呢?请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thanks, it is a good study materious,thanks again

网友:
consider about L or power up too quickly

网友(2018-02-08):
    吸收掉不就行了,加电容或者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