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问题 RC 串联和单一的电容滤波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7-11-17):
    RC 串联和单一的电容滤波的区别在哪里   还有LC滤波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同样截止频率F=1/(2*3.14*R*C),R和C的大小配合决定成本高低,你也可以放一个巨大的C在那里。

    LC的优势是L的阻抗低,损耗小,所以RF都用这个。

网友:
    LC 实用于大电流场合;

网友:
    RC了滤波可以通过R控制电容的充放电速率,控制截止频率, 成本低 体积小
单一电容一般用在电源输入输出端,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LC滤波器理论上可以无耗损, RC滤波有损耗 ,相同条件下LC相对体积比RC就大多

网友:
    1) 个人觉得RC 或单一C 本质上都是RC,仅有C或者说理想的C是无法滤波的,单一C能滤波原因在于实际上电容有寄生的ESR,但这ESR 值较小,当滤同样人频率,无法用大容值时,可以考虑用个大R配合着来.
2) LC也可滤波,优势如楼上。

网友(2018-03-26):
    RC滤波通过高速R C值可以配置滤波频率,一般用在信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