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现在有一款稳压IC  标准输入是0-32V   但是客户要求在100V要求坚持使用2分钟      TVS又由于PCB空间的影响 加不进去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代替的

    不能放裏面就放外面啊~^oo^

网友:
    一颗TVS够小了…… 插件的后焊也行啊

网友:
    TVS也扛不住2分钟啊

    吐槽版主會有報應的!>_<|||

网友:
    • 沒有 0V ~ 32V 都能動的哀西,輸入規格不能這樣寫。
    • 電流多大也沒講。

网友:
    论坛之前有人回复过“TVS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高,主要用来抵抗瞬态电压高,持续时间短的ESD,稳压二极管也就是齐纳管用来抗电压surge,surge的特点是电压峰值低,持续时间长,可参考IEC6100-4-5标准。肖特基的特点是正向电压小,反向恢复时间短,可以用作续流和放反。”
    你这个100V/2分钟,用TVS管不行吧?

网友:
    極品!但還是有幾個限制。

    • 輸出就 100mA 左右。
    • 還是需要不少的空間,沒有的話只好塞屁股裏。

网友:
    100V的情况下使用2分钟,这个是基于实际的使用场景么,那是够变态的。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100V不是问题,要坚持2分钟应该就没有TVS什么事情了吧

网友A:
    TVS管用来解决ESD和EMC问题的,瞬态脉冲持续时间很短。也就只能用稳压管进行电压钳位了

网友:
    汽车电子的电性能实验中,有个2a和5b的波形,但是持续时间很短,微秒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管用来解决ESD和EMC问题的,瞬态脉冲持续时间很短。也就只能用稳压管进行电压钳位了

你确定用稳压管可以?100V直接拉到30V?还要坚持2分钟

网友:
    我建议直接换方案,换个宽输入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VS管用来解决ESD和EMC问题的,瞬态脉冲持续时间很短。也就只能用稳压管进行电压钳位了

按楼主的描述,要不进行电压钳位,要么更换芯片方案!至于稳压管有没有100V直接拉到30V,并持续2分钟的,我没用过,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描述,要不进行电压钳位,要么更换芯片方案!至于稳压管有没有100V直接拉到30V,并持续2分钟的, ...

    只是提供些许思路罢了,还得靠楼主去实践

网友:
这个要求需要做电路来实现的

网友:
TVS是不能坚持2分钟的,串联功率电阻是否可以试试?

网友:
tvs TVS不可能扛住2分钟。用保护手段比较难,还是换方案吧0-100v

网友(2018-01-17):
TVS只能解决ESD的问题,而你说的问题是耐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