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可以像PADS那样有跟随走线吗

楼主(2017-11-18):
mentor xpedition有跟随走线吗?这样可以沿板边走线或者相邻的线走线,看起来美观些

网友:
楼主是指推挤功能吗?xpedition的走线功能是要比pads更强的。

网友:
习惯mentor的走线就好了,真的很强大。另外,mentor有一个等间距修线的工具,想用的话可以修的很整齐

网友:
习惯就好了,学习新东西要有从零开始的准备,要不会很累的

网友:
pads 走线是不能和mentor 比的,差远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啊?如果是7.9.5的话你可以试试F3的各种走线方式,其中一种就是跟随走线吧。如果是VX的应该是F10

网友:
哦,我当时没坚持下来学习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