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3.3 上拉到5V输出,为何不常用

楼主(2017-11-19):
3.3Vlvcmos输出,需要对接5V芯片数字输入,输入阻抗很大,VIL 4点几伏就成,常规的可以将3.3V配置成OD门,通过上拉电阻接5V电源。
想到,直接cmos输出,通过上拉电阻接到5V电平应该也行,经行了实际实验,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自己分析,3.3Vcmos输出通过上拉直接接5V,在低电平时,相当于OD门,5V通过上拉电阻电流进入3.3V地,高点平时,5V通过上拉电路再经过cmos输出的保护二极管或者CMOS电路进入3.3V电源,如果认为5V电源噪声进入了3.3V电源,那么低电平时,5V噪声也进入了3.3V的地。
网上查询了很多电平转换的东西,这中直接将3.3VCMOS上拉到5V的做法貌似基本没这样用,不太清楚这样用的弊端了,希望论坛朋友能够帮忙分析,希望能够多交流学习!谢谢!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5v信号反射回来是否会超过输出端3.3v的电平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5v信号反射回来是否会超过输出端3.3v的电平标准要求??

反射,楼上是  a:指类似与传输线上高速信号反射吗?还是 b: 5V端有信号配置给了3.3V?如果是a,这样用的速度最大为几M,即使有信号反射,反射叠加顶多认为是信号边沿的振铃和过冲了。
如果是b,5V端作为输入,不会发数据给3.3V接口端,哪怕是发了,3.3V端作为输出也不会响应,不会有驱动强到将3.3V的输出信号拉错的情况吧。
个人觉得3.3V上拉后与5V对接是可以的,但找了好多资料基本都没讲这样用的,很是纳闷

网友B:
    COMS是电压型器件,对电压比较敏感,如果把3.3V的CMOS上拉到5V,会导致它的输出端比自己的电源电压都要高,这样容易发生自锁效应,这是CMOS器件的缺点,设计中应尽量加以规避,还是严格按照逻辑电平的匹配规范来设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S是电压型器件,对电压比较敏感,如果把3.3V的CMOS上拉到5V,会导致它的输出端比自己的电源电压都要高, ...

    嗯,谢谢,栓锁现象没考虑过。
    后来还想了如果是强推挽输出的话,其实上拉到5V的效果未必能实现,可能只能略高于3.3V。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会,但来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