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稳压iC

楼主(2017-11-20):
    找一款稳压IC  输入可达到36V  输出5V  要可以外部控制稳压IC的工作模式(通 断 )  引脚个数越少越好

网友A:
    可以用LM2596  输入宽压最大40V  电流3A

网友B:
    TI、Linear、Analog都有,但压差太大,不建议这么用。比较常用的LM7805好像也可以,具体输入电压范围,可以找资料。

网友:
    不知电流需求,不过36V输入用40V的器件余量有点紧张,建议用更高的开关降压器件,如电流不大,可考虑上海芯龙的XL7015,MAX5035

网友C:
    电流参数及散热考虑决定是否使用DC-DC还是线性稳压器,楼主没提供电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M2596  输入宽压最大40V  电流3A

你这是开关IC,他要的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

电流100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l05

    78l05不好直接控制通断     最好是有使能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参数及散热考虑决定是否使用DC-DC还是线性稳压器,楼主没提供电流参数

    我要的是LDO    最好能直接控制ic的开和关  不必用外部元件来额外做控制

网友:
    芯龙 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LDO    最好能直接控制ic的开和关  不必用外部元件来额外做控制

你要输出多大的电流啊,如果要用LDO,国产的那只能是微电流,否则分分钟就爆掉。如果不在意成本,可用凌特的LT3012和LT3013   最高80V输入,带开关控制。

网友:
    随便那个官网输入你条件出来一堆,指示3W发热略高哦  要处理好散热

网友:
    我介绍的两个都是DCDC芯片,但是体积都比较小,ME3116的电感可以使用NR3010封装,对于你这种压差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你用DC-DC,当然纹波是存在一点的,如果你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DCDC出来电压提高到7.5V,然后经过7805来稳压可以得到较好的纹波。也可以使用1117-5.0V的,这样可以把7.5V降低到6.5V提高效率。

网友:
    确定是稳压IC吗?还是DC DC;稳压的话,IC上会消耗3W的功耗,发热量可是非常大的

网友F:
TI:  TPS7A6201-Q1

网友:
引用 网友F:
TI:  TPS7A6201-Q1

MPS: MPQ2019-AEC1

网友(2018-01-05):
引用 网友B:
TI、Linear、Analog都有,但压差太大,不建议这么用。比较常用的LM7805好像也可以,具体输入电压范围,可以 ...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