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20):
1.视频信号进行包地

楼主:
    2.此为差分线

楼主:
    3.电源瓶颈

楼主:
    4.隔离器件,两端隔离

楼主:
    5.电源加粗

楼主:
    6.孤立铜

楼主:
    7.电源换层处只有一个过孔连接,需要增加过孔数量

楼主:
    8.GND外的网络应挖出防焊

楼主:
    9.电容处没有孔

楼主:
    10.高速差分多次跨分割走线

楼主:
    11.音频做模数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8.GND外的网络应挖出防焊

    这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不太明白

    防止短路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不太明白

图示位置应该是GND网络开窗了,把不是GND网络的过孔也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高速差分多次跨分割走线

    只要有一面有完整回流的情况,就算多次跨分割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短路风险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示位置应该是GND网络开窗了,把不是GND网络的过孔也开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