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11-20):
打开一个PCB文件自动罐铜,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谢谢了

网友:
对PADS不是很熟悉,帮顶一下

网友A:
是箭头指的那个勾选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箭头指的那个勾选项么?

谢谢了

网友:
新版本pads还是变化很多

网友:
    很多简单的问题可以先咨询百度的。

网友:
    文中意思是,文件加载时自动铺铜
    一般打开的时候是铜皮边框,勾选后,启动时自动铺铜
看个人喜好了